七彩虹945MD2 主板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之维修

楼主(2012-10-06):
主板型号:七彩虹945MD2 主板,
故障现象:用户反映每天第一次开机一般开不开,要开好几次,才能开开,开开后基本上就可以用一整天,这个毛病可不好找呀,因为好了的话,他一整天都不会再犯,建议用户放在这里留院观察。
修理过程:
开始几天,每天早晨来开机,有时候一下就开了,有时候需要2~3次才能开机,开机后就好了,就放哪里了,因为机器好了就没有法子下手了。今天来开机,哈,开不开了,反复怎么开,也不行,哈,先换电源,不行,然后换内存,也不行,终于犯病了,拆机卸下主板,开机不跑码显示00,reset常亮,上假负载 测量CPU不供电 ,
看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跟驱动芯片,电源芯片是rt8802a 驱动芯片是BD-AH,
到网上查找rt8802a的pdf,正好论坛上有,花了几毛钱,下载了一个

,查1  和12脚有没有开启电压和31的EN信号有没有,1脚 1.2v,12脚0.93v,31脚5v,看来12脚的电压不对,有点低,最少也要1.2v,在查的过程中,偶尔碰了一下bd-ah,哈,有跑马,看来这个驱动芯片可能有问题,找了一下料板,没有,不行就加焊吧,加焊后,竟然跑马了,不过有时候跑到26后,就停止了,听不到熟悉的 嘀的声音,不过重启就好了,妈的,找不到头绪了,是不是哪个电容不好,咱的水平有限,看cpu供电电容是lf330 c881,到网上查了一下,是16v,330uf,搞了几个上去,
重新开机,熟悉的嘀的声音出来了,哈哈,给客户安装上,烤几天机器试试好不好用,
在论坛上混了很长时间,理论知识有限,只会换电容,照葫芦画瓢,有不好的地方,请大侠指正 。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楼主有俩下子,一定要胆大心细

网友:
看到你的贴我心痛,我扔了三片8802A的主板,后来才发现,12V不直入芯片,是分压进去的,我一直理解错了,痛苦啊。

网友:
嗯!维修的不错!哈哈哦努力呗!前途无量啊!

网友:
我也才知道  12V  分压的  DVD有一点几V

网友:
换个bios试试

网友:
看完这贴,很长见识

网友:
修到这种板要有耐心啊

网友:
电容故障可能性不大啊,看来要返修啊

网友:
有图有真像才是 最好的!   要理清头绪 才好修

网友:
bd-ah
什么东西啊

网友:
从修好了到现在一直没有问题,每天早晨开机实验,悦耳的滴的开机声,开机很顺利,今天已经打电话通知用户来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