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海尔的机子, 要预热..才能显示,是显卡问题吗

楼主(2012-10-06):
一台海尔的机子,T6/////每次放很多时间就要开几次才能开机显示,,     开机没显示时,有1.1A电流.....请问是显卡供电还是显卡本身,还是什么问题 ???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这样问是没办法回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这样问是没办法回答的

就是要机子要加电,过一会才能正常开机....如果隔很久不用,就只能触发,,不能显示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大几率都是显卡,修过很多了,一加焊就好

网友:
我有台戴尔的也是这情况开机有显但会掉到1.1机子热了开机正常我也想知道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直接用风枪加热一下显卡再点,如果加热后一点就亮的话,就是显卡了。

网友:
我也修过,显卡问题

网友:
先开机不显的时候 两下显卡供电  有  就显卡吧

网友(2014-11-15):
你加焊一下就知道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