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78K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10-06):
基于nVidia MCP78V(Geforce 8100/nforce 720a)芯片组,硬开,可以点亮进系统。软开无反应,开关处有3.2V电压。求高手指教。

网友:
换个IO试试

同意楼主

网友:
关键是整块板上看不到IO

网友:
这板已经无IO了,全由桥控制,你从ATX 14脚跑线,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没IO的板子太难修了,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