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2-10-06):
请问大家uc3842可以用什么代换啊!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UC3843能代换吧 记不太清了

网友:
3843b  3843a   3842

网友:
3843我用3842代过,不知道它们可以互换不?

网友A:
3842系列和3843系列在启动电压和关闭电压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前者的启动电压为16V,关闭电压为10V;后者的启动电压为8.5V,关闭电压为7.6V。这两个系列的IC不能直接代换。如确有必要用后者代换前者时,要对电路加以改进方可。

网友:
3842到处都是为什么要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42系列和3843系列在启动电压和关闭电压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前者的启动电压为16V,关闭电压为10V;后 ...

哦,有没有可以直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