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品牌电脑原装win7系统下载

楼主(2012-10-06):
请教给位大哥师傅们,各品牌的电脑的原装win7系统在哪里可以下载的到啊!

网友:
好多网站都能下载啊   百度一下

网友:
我有一个 32位的  带 所有品牌的   光盘

网友A:
我有window7 32位的镜像

网友:
不清楚     我是从我老板那 刻的

网友:
有问题,问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window7 32位的镜像

有英文镜像

网友:
百度,系统多了就是下载慢。直接在光盘上拷贝一个就是了

网友:
很多都是假的,随便找一个GHOST 啥电脑都能装。

网友:
晕,我还以为你有呢,原来是求助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英文镜像

不好意思我只有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