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灯不亮,无法使用

楼主(2012-10-06):
向各位师傅求助了!一块GA-945G*****S2主板,鼠标、USB键盘等正常,键盘灯在主板接入市电时的一刹那闪了一下,然后一直不亮,不能使用,测供电脚有5V,数据脚和时钟脚打阻值正常,请问师傅们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键盘换个试试

网友A:
供电  数据    接口   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  数据    接口   IO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啊,我都测过供电、数据、接口都没有问题啊,灯不亮与IO有关系吗?

网友A:
IO 管理键盘 别的都没有问题就是IO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 管理键盘 别的都没有问题就是IO坏

是键盘接口坏了!很难拆啊。

网友:
给你个答案吧,进安全模式,再进糸统就好了

网友:
换USB就行了

网友:
已修好,是鼠键接口坏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