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坑爹的RTC

楼主(2012-10-06):
接到一台ACER 4520
故障显现:开机无显示,电流只有一次跳变
北桥用的是RS690的集成显卡
从电流上看,似乎是没过北桥,本身这种桥也爱空焊,干脆焊了下,焊完后让人很无语,有待机电流,自动上电,电流到0.8A 掉电,掉电以后不在触发
有点郁闷,故障和原来不一样了。
先测试了下 TP68
PM_PWRBTN#

此信号是EC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按开关时有高低高跳变。看来EC是已经正常工作了,但是南桥没工作,打了下南桥的X1,32.768晶振,打不到持续波形,说实话我的示波器在有些正常的机器上也打不到波形

把C610 C611 X1和两个20M电阻多换了,依旧没持续波形
于是把南桥给换掉了。 换完后故障依旧。。。。。
难不成不是南桥故障?我还是在查查RTC供电把
打C335的1脚

电压0.6V。。。。原因找到了
查了下RTC_AUX_S5这个信号

郁闷RTC电压竟然只有通过COMS电池来供给,主板本身没有支持它的电压
拿一块新电池按到主板上上电,电流两次跳变后显示了
不过花屏,更换内存无效,于是将北桥换掉,再次开机正常

这个机器修的不下10台了都是COMS电池没电,上电电流就一次跳变,我直接换COMS电池的

网友:
变态的宏基,有点机子不上猫还不亮

网友:
太神奇了,第一次见

网友:
楼主都初级维修员了,应该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现在的主板都给电池充电的

网友(点评):
低级错误?主板给电池充电? 不知所云

网友:
楼主不是说了,这个板RTC电路只有电池给它供电,是你没仔细看,另:小小学徒工你的名字得改改了,技术这么牛,该叫大大学徒工了 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活到老学到老才能不断的进步

网友:
ATI的芯片组,不上CMOS电池会有很多怪异的故障的。

网友:
acer就是神奇上次还遇到过南桥都没有起振但是plt-rst#都出来咯

网友:
还有这理……。这个得好好注意 一下

网友:
我去年还遇到过南桥晶振不起振的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为那个板子我还特意拷机了好几天,居然还是没问题才交给客户,死活想不通南桥晶振不起振缺完全正常

补充内容 (2012-10-7 11:30):
是惠普V3000的,这个晶振正常是能量到的,就这个板子我两个示波器都量不到

网友(点评):
其实有些机型 打不到晶振波形,不过晶振已经开始工作了,可能是示波器的原因

网友:
华硕的机子,就会这样

网友:
机子多了什么板子都有,不乏各种蛋疼的地方。

网友:
你这还好、就前天、我接了一台4520、有时候开机掉电、有时候不开机、有时候开机死电流、搞了好长时间没有搞定、最后发现CMOS电池只有1.21V电压、换了一个新的上去、居然亮机了、我当时懵了

网友:
不错,以前也遇到 不上CMOS电池不亮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