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0寸灯管烧焦改LED(迅维网买的)新手教程

楼主(2012-10-06):
接收一台联想20寸显示器 据顾客反映说有烧焦味 根据经验 肯定是灯管由于开焊 线烧焦了
开壳后发现 判断正确

该机是LG的屏 一般烧毁都比较严重 连带黑塑料框和亚格力板都有不同程度程度变形 考虑到换灯管会比较麻烦 记得本论坛的商城有卖LED改装套件 所以决定改装一下 先拆机 先把LED供电板接上 灯条后换 以免换完不亮 先把原机的高压线圈拆掉

电路改装完毕 开始干屏 LG的这款屏换灯管非常简单 把外圈的铁皮撬开 灯管可以直接抽出来 由于抽的时候忘记拍照了 大家见谅
发一张插LED灯条的 大家对付着看吧

正规操作应该是用阻燃胶把LED灯条粘上 由于本人没有阻燃胶 只好用废旧的高压帽裁剪后把LED条挤上固定住了

上下两条换法一样 不用把屏全拆 只撬开能插进灯管就可以 这样可以避免赃物进入 改完后通电

左下角有一点光线强的地方是因为原来的灯光打火烧焦的 修之前已经跟顾客说了 肯定有点不一样
至此维修结束 收费150 元件费30 在本论坛商城买的
总结一下 改完光线跟原来的灯管基本一样 很均匀 发热比原来低很多 耐不耐用就得时间考证了
平时发帖很少 语言组织能力差 大家不要喷我

应该是跑光了,如何防止这
强呀!

网友:
不喷你,修的不错了,加油

网友:
确实不错赞一个。

网友:
不错  一次成功永不返修 ,  以后等着饿死吧

网友:
4楼怎么成为正式维客的 我每天拼命发帖回帖 我还得多久啊

网友:
楼主  我一直认为i做生意要正直   但是还像不咋 赚钱啊

网友(点评):
我一般放长线,当客户信任你之后就轮到你赚钱了。

网友:
这年头正直是好 关键得遇见正直的顾客才能正直起来

网友:
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效果挺好的 跟原来的灯管差不多

网友:
高手啊,顶一顶

网友A:
费用太高了,我一般换灯管。手工焊。3元成本亮度绝对的没问题

这问题不用换灯,只是线糊了有阻抗,所以电流小了。刮干净飞线到接头就OK,另一头不管它。

网友B:
这问题我修2台了,问题是很暗不会黑掉,不拆屏就可看到屏电路板那根细线已经烧糊,我用角磨机 切开飞条线到接头,要把接头细线剪开接上,灯接头打上胶就OK了,10分钟左右,成本不到一元吧。

网友:
够牛 是个好办法

网友:
谢谢加分的兄弟 没跑光 是里面的亚格力板烧焦了造成的

网友:
现在灯架都做假了,我们维修更有出路了,同志应该要高兴

网友:
记得以前还看过有用19寸灯管代换20寸的 2根交错着放 套热缩管 灯架去掉

网友C:
有点新意,呵呵。暂时没有用灯管拿LED灯代用,不知道LED的改上去以后耐用不?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改 就怕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费用太高了,我一般换灯管。手工焊。3元成本亮度绝对的没问题

灯管确实不用换

网友A:
就是有点贵,不然也好

网友:
经典啊!好像比直接换灯管贵啊

网友:
绝对比换灯管贵 主要是考虑到好操作 给新手看的

网友:
還不錯   返修會降低喔

网友:
学习了,没这样改过,成本有点高,还是换灯管划算!

网友:
既然出了新产品了 我就尝试一下 等有时间把自己家的也改了 省电啊

网友:
现在这个能收150啊?

网友:
得会忽悠啊 我跟顾客说 改LED省电 一年的电费就能比原来省出个修理费150多 呵呵

网友:
成本太高   而且速度不快 不推荐  改装玩玩可以   我换灯管4根 连拆代换20分钟 而且无风险  换多了 自觉没风险   而且成本低  维修么   最小成本换最高利润   收费120同行  散户 160

网友:
你那里的利润真高  我改一套才收50

网友:
本钱就30你才收50? 我黑龙江的

网友:
我只是换过灯管,还没搞过led

网友:
牛!有这种LED灯条啊!我都不知道,换上去亮度怎么样?

网友:
亮度没问题 跟原来一样

网友:
各人有各人的维修思路和方法,分享一下也不错,顶一个

网友:
思路还是很好的

网友:
另外透露个个人经验 19寸的灯管分宽架和窄架的 一般窄架的灯管爱坏 初学的时候为了省事 把碎屏的机器宽架灯管往窄架的屏上安 也成功过几个 但是干碎过一个屏 所以提示新手千万注意

网友:
又改装成功一个 好样的

网友:
你也不看看你什么时间注册的 呵呵    我不经常来  没发过帖子

网友:
咱也转正了 呵呵

网友:
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12楼牛X,你那是屙尿烫鸡

网友:
LED灯管不知道怎么换,真烦啊。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这样换过………………

网友:
现在修显示器150元会有好多客户接受不了的,新的现在便宜也就600左右了

网友:
学习了,我还没有改过LED的呢,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
我是不会用LED换LCD的,成本呀

网友:
这样维修成本是有点高了

网友:
LZ,你是上下各一条LED灯条,还是只装下部一条?

网友:
这款显示器灯架是塑料做的经常爱坏通病 改成LED 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算学到了吧,拐了好大一个湾啊

网友:
哇!换灯管能收到150 啊?不错哦!

网友:
写的不错,对我们新手来说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修的挺好的

网友:
写的不错,对我们来说很有价值 谢谢分享

网友:
你那led的灯带那里买的?

网友:
迅维网淘宝店买的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受教了

网友:
这种屏最爱坏灯管了, 烧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点贵,不然也好

生间只能这样做了。。社会就是这个样的。不然这行饭不太好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新意,呵呵。暂时没有用灯管拿LED灯代用,不知道LED的改上去以后耐用不?

还真没有试过LED。楼主什么时候要试试的话,什么结果要说一下哦。。到时小弟我也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跟着前辈们学习   受益匪浅啊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我修2台了,问题是很暗不会黑掉,不拆屏就可看到屏电路板那根细线已经烧糊,我用角磨机切开飞条线到接 ...

你上面那两只东东拿来修显示器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上面那两只东东拿来修显示器用的吗?

对,我修灯管不拆屏的,改高压钻洞固定。

网友:
成本太高了 啊 我们这换个灯管才50额

网友:
LCD改成LED好方法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LED的还是偏贵啊 。一般直接给客户能接受这个价格。同行就不一定了

网友:
有点创意,学习下

网友:
液晶显示器快速维修

网友:
又懂得了一点,谢谢

网友(2012-11-06):
一次成功永不返修 ,  以后等着饿死吧

网友E:
动手能力真强,LED的看起来真不错,亮度均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动手能力真强,LED的看起来真不错,亮度均匀吗?

亮度很均匀 跟原来的灯管一样 没什么区别

网友:
学习了。多多指点。

网友:
谢谢,用处很大

网友:
你是用LED灯条来替换灯管吗?我还没这样弄过呢?效果怎样?有些好奇!!

网友(2012-12-08):
楼主 这了不起啊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了 我也改改试试啊!!呵呵

网友:
看着真方便啊,我们这边不都要全拆开,换灯条麻烦啊。师傅这么要求的没办法。

网友:
呵呵,修到过这个型号的机子,由于用的是塑料灯架,灯管一打火就烧,情况差不多。塑料件全粘在一起,不好拆。。修好了,跟客户说不包的,要包也最多七天。。。下次可以这样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