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400报1830错误

楼主(2012-10-06):
1830:INVALID MEMORY CONFIGURATION-POWER OFF AND INSTALL A MEMORY MODULE TO SLOT-0 OR THE LOWER SLOT这台R400的机器开机报这个错误,开始拿来的时候是开不了机的,开机有“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的报警,首尾的两声间隔时间比中间的三声长点,开始怀疑内存,拔插了也是一样,换了个槽,这报警的声音是没有了,可机器还是开不起来,电流都0.68就不动了,在站内搜了下r400看很多都是关于BIOS的,手头上没编程器,就把机器拆开,于是关机把内存坏了个槽,再开机,还和原来一样,“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不过奇怪就在这了,准备关机时,尽然亮了!开机画面过后又嘟嘟了两声,就报上面的那个1830的错误了。网上翻译了下,内存槽有问题,于是关机加焊那内存槽,现在问题就在这了,加焊了好几遍了,问题依然没解决,就想请教下大家有没有遇过类似的问题,难道内存槽坏了吗?手上没有这DDR3的内存槽,望给点意见,有没有碰过类似的问题指点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PCI槽下面有点小腐蚀

网友:
是独显的吗,看看显存吧

网友:
单独插一个槽试试

网友:
这个是跟X201一样的 有默认内存槽有优先级的  插在SLOT-0那边 所以有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