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DS极导通了

楼主(2012-10-06):
在主板上测某个场管时,DS极短路,是否一定是场管坏了,我是小白,谢谢指教。

网友:
不一定,要放了电测,才准确

网友:
下管静态下测量一般是导通的

网友:
取下来放电测量,这样准确点,还看你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网友:
取下来量才是最准确的

网友:
先将引脚短接放电,之后再次测量还是一直短路的就是坏的

网友:
一定是管坏了,只要没有阻值

网友:
一般是坏了  但 一定不是是通电的 情况下换了他吧

网友:
谢谢大家,拆下来测才是最准确的。不过如果放电,如何放?短接d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