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

楼主(2012-10-06):
神州笔记本型号天运F700C怎么装系统,我用U盘和光盘装的时候,在BIOS里面就找不到U盘赫光盘。神人求助!!!!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无语了

网友:
确定是没有还是没找到啊

网友:
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器 装个系统不要解压 拿来这机器解压 如果不能解压 就在别的机器装好 装的时候不装驱动拿来这机器装驱动不就行了 别听他们的做南桥

网友:
好说  拿来我这里装 哦

网友:
嗯,我给你 打八折。。。。

网友:
有些 BIOS可以关掉USB 有些不支持 先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