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00GT无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2-10-06):
一批七彩虹9400GT TC512M显卡,开机不显示,主板有报警的声音,说明显卡没过,测显存电压和核心工作电压都正常,继续测测晶电压,一端正常,一端无电压,是不是核心短路了?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核心短路 你连测试电压的机会都没有的
直接开不开机 更别说报警声了
看看掉件没 再量下管子有没有 不良的  没有就干 核心
再不好就扔

网友(点评):
管子都正常,电压也都正常!核心加焊了依旧这样!

网友:
换晶振 和谐振电容   打对地阻止

网友:
绝对的核心坏了`1

网友:
显卡就那几样  电压  BLOS  加焊显存显卡 试试

网友:
主芯片 或者 bios

网友:
这样的显卡多吗。一般加焊不好就没几个人去修了。多的话可以修修

网友(点评):
10几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核心短路当然没电压了。多半都是虚焊了

网友(点评):
加焊了依旧一样,晶振一脚有电压,一脚没电压!

网友:
据我分析,估计也是核心坏了!

网友:
既然你这样怀疑晶振问题  那就换下被  找个好的换下
谐振电容最好也都换掉
我感觉你管子还是没量明白  全焊下来 挨个量 会有发现的

网友(点评):
管子的电压都正常的,还需要量哪方面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
拆下芯片量芯片上的两个晶振脚位,没阻值就是芯片坏了,有的话就跑下线 看线路

网友(点评):
一只脚有阻值,一只脚没阻值!

网友:
不好修 求指导

网友:
一只脚有阻值,一只脚没阻值
如是芯片上就是坏了

网友:
不好搞啊。

网友:
换晶体,换谐振电容。测晶体两脚对地电阻看看是否空焊。排除以上核心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