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7SI的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2-10-06):
这台显示器客户拿过来,开机一会就灭,首先我是刚开始修的,没有工具,就只有把自己用的显示器,拆下来灯管接上,把开关和5V短接,开一会还是灭,这时怀疑高压板问题由于自己没有配件,所以拿到同行,结果他测试高压外接灯管正常,说明灯管坏了,换灯管就好了,在这里想说,以后遇到这样的机子,在测试高压板好坏时,必须要接上驱动板,要然不然短接线,还是会出现一亮一灭的情况,导致我们误判断.

网友:
高压板的区别 有的没事 可以接个三端稳压7805试机

网友:
aoc 灯管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