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能显示画面一秒左右就黑了

楼主(2012-10-06):
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能显示画面一秒左右就黑了,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本人菜鸟望指教。

网友:
1:高压板
2:灯管
3:主板(程序)
4:电源板(电容)

网友:
难道你排除一下问题就来这里问啊?这种一般是高压板的问题和灯管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楼主不会是先上论坛发帖再拆机吧

网友:
不是灯管就高压板   能影响就这么多啦

网友A:
不会修,先把客户送走,在来问。

网友:
先测下高压板是不是正常,再查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修,先把客户送走,在来问。

你是不会修还是,还是会修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这年头,客户都上讯维了。

网友:
应该高压板故障。高压保护了。你用万能高压板点下看看

网友:
有东西换吗?

网友:
黑屏后用手电往屏上照一下,看看有没有图像,或者拆开后找两根灯管点亮试试,看看是不是依旧出问题,

网友:
电容和灯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灯管断线和高压板保护的多!!

网友:
一般是爆电容,灯管和高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