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高压条的特殊问题

楼主(2012-10-06):
今天接修一显示器,问题是开机亮3会灭了,打开看是一体板的,一个字  改   改装后正常,可不能看视频,看视频是花的,文本正常,想了一个上午,还是想不通,最后决定换别厂家的高压条,哈哈既然成功了,我真的想不通高压条为什么会引起花屏,请大家解释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可能是高频干扰,我也碰到一次,后来加大了高压板的退耦电容后正常

网友:
高端问题 还真没遇到过 干扰有那么霸道吗

网友:
没遇见过  不过路过看楼主的帖子的时候心里就在想会不会是高压板质量问题  我经常遇见的是高压板改好了 自己烧了    换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