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20z1-l03屏上的驱动板电路图求助

楼主(2012-10-06):
(图片)

网友:
后面有短路的了...

网友:
楼主跑下线  一个一个的测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不知 谁有这个显示器帮我看下 电阻参数 画圈那个电阻阻值是多少 ?

网友:
觉得烧鸡大法不错注意

网友:
显示器修好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原因是电容短路

网友A:
R51的电阻 阻值是 68欧

网友A:
楼主。你能帮忙看看你的那个屏 上的R35是多大电阻吗? 小弟正在修这个屏白屏无显示。 R35烧的看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51的电阻 阻值是 68欧

谢谢 电阻取下来的时候掉了 还好大概测了一下 我装了一个75欧的 还比较相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能帮忙看看你的那个屏 上的R35是多大电阻吗? 小弟正在修这个屏白屏无显示。 R35烧的看不出来了。

朋友 你早点说嘛 显示器昨晚修好 今早拿走了 你早点修我还可以看下 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