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解决方法。。。。小白经验高手勿笑

楼主(2012-10-06):
花屏大多是显卡问题,显卡花屏又大多是GPU,显存虚焊。
我遇到几次这样的情况,都是直接风枪加焊这两个零件,而且都好了,汗。
集成显卡的一般是北桥,加焊北桥一般能解决。

第一次发帖,支持下啊。

补充内容 (2012-10-7 11:10):
内存导致的花屏的我还真没见到过,用集显,显存共享内存,应该也可能吧!
我用的昂达n78c就是北桥导致的花屏,不知道还有哪出问题会花屏?

网友:
说道点子上了

网友:
内存有问题也会花的

网友:
风枪加焊不可取,没多久又会回来的,建议BGA返修台

网友:
常见问题!   不足问题

网友:
....这只是个大概    集显 花屏少  内存的几率打  务要误人......

网友:
风枪不行,最多一个月

网友:
我用风枪,越吹越花

网友:
风枪加焊
用不久

网友:
风枪加焊时间不长的

网友:
真到了要BGA的程度了,早建议用户换主板了,一般便宜的2手主板才100多。

BGA最少都要收 100多。

楼主风枪吹吹还是不错的。

网友:
要是都不好呢   扔掉?这就是你修显卡的方法

网友:
硬盘有问题也会蓝屏

网友:
风枪加焊??我怎么做几次显卡全鼓包了呀

网友:
我们一都是给客户 BGA加焊. 风枪不适用

网友:
这样加热也行,真是高手

网友:
没工具应急用还是可以的 用电暖气加热管下加热比风枪耐用的

网友:
BGA返修台动辄几千啊,买不起啊,风枪几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