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两个烧坏的电阻可能是多大的

楼主(2012-10-06):
一个XK3190-A9称重显示器的电路上有两个大电阻烧坏了,大家估计它是多大的,如图:

网友:
比较大!0.0

网友:
看不清楚,不知道是多大的

网友:
电阻怎么可以估计啊啊?偶时候相差几十倍的

网友:
看颜色,找电路图,或者拿表再量量

网友:
相片能清晰点不  这个是不是地磅的

网友:
照片太模糊怎么判断?

网友A:
电阻不要 乱判断  严重哦 还有楼主有没一样的板啊

网友:
看不清楚。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要 乱判断  严重哦 还有楼主有没一样的板啊

没有。第一次见这个东西。

网友:
相片能清晰点不

网友B:
其中一个已经烧没有色环了,另外一个色环好象黑黑黑 金吧,不确定。你修过个板子吗,它能用0.22欧的代替吗。

网友:
0.22   0.33

网友:
这个角度..这个图片质量..
来个神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中一个已经烧没有色环了,另外一个色环好象黑黑黑 金吧,不确定。你修过个板子吗,它能用0.22欧的代替吗 ...

我没有修过!   以前接触过

网友:
百度上下载个色环电阻计算机就简单多了

网友:
相片能清晰点不 ............

网友:
竖着的那两个电阻都是功率比较大的,因为发热量大所以才竖着,你看下供电部分的电压大概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