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05主板不过C1检修经过

楼主(2012-10-06):
  一块478架构的MS-7005主板,诊断卡跑到有时跑到C1、有时跑到C3,断定内存部分有故障。先检查内存供电,DDR一代的是2.5V,由内存槽旁边的一个MOS管(图中A)供给,正常;再测旁边的上拉电阻电压是否有1.25V,好啊是0伏,于是跑线,是与旁边的一个MOS管的S极相连的,MOS管G极又受控于MS-5芯片,该MOS管D极有电压3.3V,但G极电压为0V,断定是MS-5芯片坏(排除了断线),花了15大元(为求练习不惜血本啊)在淘来了一块新的MS-5。MS-5真不好换啊,脚密且小,主板的AGP槽的尾巴真讨厌,居然挡住了。没办法,用风枪把尾巴吹软把弯一个90度,吹下旧的换上新。装上电源,1.25V出来了,兴奋啊!CPU、内存上,通电,居然不跑码啊。于是压一下CPU,居然又跑起来了。把CPU拆下再装上去,又不跑了,怀疑CPU座虚焊,买不起BGA啊,怎么办啊?好在有风枪,把 CPU座拆了,有风枪小心吹了十几分钟。再通电,跑到24了,OK。

网友:
MS这个专用芯片会出问题的,换了一般都OK

网友:
CPU座虚焊用风枪吹,撑不了多久。……

郑一说的很有道理啊。去借个BGA焊下好了

网友:
能收多少钱吖

网友:
开小店一般没有BGA,用到BGA时就外发吧!只能这样了!

网友:
支持楼主,技术要紧,钱可以慢慢赚。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不是收多少钱的问题,学习检修过程,找出问题所在,这是无价的。

网友:
图文讲解,对我们初学者有很大的帮助.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要是自己学习,是值得的。要是给客户维修,,有点浪费了。一个这种旧版多少钱啊

网友:
15 元太贵了

网友:
要考虑维修成本

网友:
这么老的扳子估计修的人太少了。。。

网友:
修好了,就行。。过一个月再来的话就跟他说换板。。返正修了也撑不了多久,要撑久就买新板吧,哈

网友:
请问下CPU座怎么拆

网友:
我是个新手,过来学习了!

网友:
最重要的是思路与能力,钱可以慢慢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