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的步骤

楼主(2012-10-06):
我经常用的步骤:
   首先取下BIOS,在用洗板水西干净,打开编程器选择BIOS型号,直接擦除,(肯定之前有备份过的OK的BIOS资料),检查清空,找到OK的BIOS,编辑,烧录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大家都会,这个也发么

网友:
用过的当然知道,没用的可以做参考啊

网友:
用过的当然知道,没用过的可以做参考啊

网友:
这样只要是做维修都是会的啊

网友(2014-02-27):
请问大家是如何拆BIOS,具体用什么工具?

网友:
你的说的详细点 啊

网友:
最好是 上传图片就更好一些了

网友:
积分转正  我要下载资源

网友:
这个也知道。。。但是一直不敢水洗主板 哈哈。。。

网友:
没有烧录器的路过

网友:
用编程器刷BIOS很好 啊

网友:
没有编程器 咋办

网友:
很有用m,要认真的员长

网友:
淘宝貌似有 200左右的 编程器  全中文的 很好用 易懂

网友:
刷了三个一个成功继续学习

网友:
我也继续学习吧。

网友:
没说完全哦·你说的太简单了,其实不然。

网友:
不懂,没刷过 ,哪个有图发下

网友:
这个也太笼统了吧.好多地方没有讲到。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编程器呀?

网友:
可以详细点吗?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有了编程器就都会刷了

网友:
我看过老师刷 不过 都是英文 他也没解释 所以一头雾水 求楼主发图片 感动

网友:
学习了,型号那些得对上把?

网友:
写的太简单了吧   求详细

网友(2014-04-07):
对于新手有必要了解比较祥细的过程,比景谁都会有第一次

网友(2014-11-16):
直接插除。难道不保存原来的blos吗。如果下载下来的版本不行咋个办,刷blos简单,但是不备份,运气不好你死都不知道咋个死

网友:
我是一个新手 受教了!

网友:
我知道一个英文的顺序 36524

网友:
有点简洁明了,,,

网友:
新手!知道了过程.谢谢.望有续集

网友:
想知道没有编程器怎么刷?可不可以在DOS下刷?刷BIOS有多大风险,不成功芯片会不会损坏报废?

网友:
用风枪吹BIOS

网友:
可以。还是可以

网友:
还没刷过,学习中!!!!

网友:
用什么工具擦除

网友:
没有图额 都是英文

网友:
这样也行。。。航空母舰我都会了。。。

网友:
说得好简单一样,我问问楼主,没有主板BIOS 怎么刷阿!!!

网友:
你要是上图,详细介绍一下,没准精华帖。

网友:
图文并茂就好了!

网友:
刷bios是不是就跟上显示器信号板的32k 25k 16k的八脚芯片一样的 bios还没见过坏的 也没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