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老是接到跑E0的 主机

楼主(2012-10-06):
这几天老是接到跑E0的 主机
而且不费什么劲就 搞定了 ,大家猜一般不费劲是 啥问题啊
一般春天经常接到这样的主机,今年就接了 ,20多台这样的,

网友:
重插一下内存吧?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为什么春天会出现这种故障了

网友:
EO是什问题,还请楼主说一下,让小弟也学习一下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先说明除内存外

网友:
你们见过主板不上电池,电脑也可以正常运行的吗,我见过

网友:
EO很多是内存,有的是北桥

网友:
快说吧 我正遇到着呢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特别春天一定要看看电池到主板上的电压是否稳定,很多主机放在不是很干燥的地方,时间长了 ,主板的电池弹片非常容易氧化,很多主板不跑码或跑E0,一定先要测量电池到主板上的电压是否够,或稳定,还是 接触不好。一般情况用细砂子打磨一下就可以了,也有遇见疑难杂症的情况,我曾经就遇见三台电池扣是很新的,装上新电池,不管怎么弄,打磨,洗板液,都弄了好多次了 ,电压都不稳定,必须用万用表表笔轻轻碰碰电池上面的正极,电源就有的情况也有。最后换了个其他主板上的 电池扣搞定,也许是我们南方潮湿,这样问题的电脑比较多。有些也可以在弹片背面垫点薄的硬塑料也可以,非常好用

网友:
很多不用电池也可以开机啊,刚一块也是接触不好,处理了还是一个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但有些板电池的问题不是很大的,关键是内存插槽和桥的问题吧

网友:
EO好像是内存不过,然道楼主重插内存就好了么???

网友:
楼上的我每天都在学习电路 就是学的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