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修复记事

楼主(2012-10-06):
ATX电源修复记事
到手一个“龙骑士385”ATX电源,标称385W,无任何输出电压。见外观挺新的,闲来无事,于是拿来练手。虽说没有学过ATX电源的维修,但说ATX电源都是开关电源,那应该与CPU供电电路原理差不多吧:PWM芯片、MOS管、电容、电感……,哈哈,有点信心啊。
拆开那层皮后,目检没有发现明显烧焦痕迹,电容也没有鼓包。 既然没有输出,那就测一下(打二极档)5V、12V、3.3输出端有没有短路,3.3V是6,5V是15,12V是440,再测紫线(SB5V)是39、灰线(PG)是550、绿线(PS-ON)是1410,都没有问题。

输出没有问题,那就测输入端吧。怀疑是保险管(F5L220V)烧了,一测没有通真的烧了,保险之后肯定有短路,先把扼流线圈拆下,再测整流桥输入端,是零啊,可以断定有二极管坏了。逐一检测整流二极管,有两个(RL257A)击穿了。唉,真
好,找到病根了。可是,手上没有一样的零件啊。想了一下,以前在路上捡的一个块路由板上四个整治管,可能用得着。拆下,检测四只都是好的。看型号,可惜啊,是RL207(最大只能通过2A,RL257最大整流电流为2.5A),怎么好啊。

团结就是力量,两个并作一个用,整流电流不是提高了一倍了吗?于是动手焊接,没有保险管,用焊丝代替一下吗。上电测试,所有供电出来了。

高兴啊,又赚了一个电源。看来,要多上路,不要放过路上的任何电子垃圾啊。

网友(点评):
从电源用料来看,扼流线圈是假的,只不过是一条导线。还有就是二极管烧就要全部换,因为要是、存在很多不确定因数,不全部换返修绿高

网友:
后面有三图没显示,这是什么东东,显示这么多?

网友:
就是 图不显示!  你的电源测试仪多钱买的?

网友:
淘宝上多的是50元左右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7015-1-1.html

网友:
楼主的电源显示的这个东东好漂亮。

网友:
山寨电源385W??我看可能是230W多一点吧,很多元件都“节约”了。楼主的做法也有不少的错误,最明显的就是保险上焊锡丝了,一般应该接一个40-100W的灯泡作限流才对,二极管应该换上同型号的4只就行,没必要再并联(看看这电源的用料就知道标称是多么可笑)

雷人呀

网友:
有点冒险啊,楼主也算走运的

网友:
你的电源测试仪不错

网友:
恭喜楼主    你的测试仪 哪里有卖

网友:
多谢大家的意见,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对,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那个电源测试仪对于懂的人来说根本没用的,就是一个显示电源输出的电压值的玩意
用万用表一量,全都知道了,只是这东西比较直观一点。

网友:
万用表就行了,电源主要是电流大小。

网友:
楼主写的够详细,可惜后面的三幅图没有显示。

网友:
学习了,后面三个图怎么没显示呢?

网友:
呵呵,这个算好修的,便宜楼主了。 测电源的表都有看来不是所谓的闲来无事,是有预谋的。

网友:
长见识了电源测试仪还带数显

网友:
多谢兄弟们关注!图全部都显示啊!电源测试仪是在淘宝买的,一年前像是三十多元吧!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的。开关管坏了就难搞了。。

网友:
整流二极管和保险应该必备原件。

网友:
这破山寨电源还标385W真想害死人

网友:
我也去试试,共同学习了!!!!!!!!!1

网友:
设备还挺齐全的呢

网友:
扼流线圈应该是假的吧,水泥块,或铁疙瘩。

网友:
楼主牛啊!顶你个肺

网友:
没坏上开关管是很好搞的

网友:
设备真好。。。

网友:
哈哈,我这坏电源很多,看来不能浪费资源啊

网友:
炸保险就坏这么点东西,楼主运气好

网友:
楼主:最后一张图是什么神器?挺招人喜欢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源,坏的和你这个一样,先保险,两个二极管,不过我换了两个体积比原来小的,之后后绿线,风扇只能转几下就停了,下面就不知道那里坏了,不知那里还有问题

网友:
输出部分有故障,LM339等产生保护

网友:
楼主的电源显示的这个东东好漂亮

网友:
练练手,提高维修技术。

网友:
好。厉害。垃圾当宝了!

网友:
你只是走运而已,只是坏了个整流管,如果开关管坏了,你就不太好修了。

网友:
我的电源和LZ一样,更换4个整流管后连接保险,通电直接爆响,4个2极管全部报销,线路板烧断。好处是大电容没事。

网友:
新手不大懂,不知开关管能否在板子上检测,如何检测?

网友:
呵呵分太少,多回复点能早进有些版面,再就是想知道维修电源应该配备哪些主要电容和其他元件,哪里进货便宜点?我们这里电容5毛一个,网上有的才不到2毛,不知质量如何?

网友:
我没串灯泡主要测啦交流插座有200K电阻,以为没事啦,联通保险后直接通路,换整流管才达到200K,看来串灯泡还是必须的。

网友:
手里备点桥堆,二极管坏了,换桥堆,我刚在12v变压器里干过。

网友:
图全部都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