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电脑ATX电源工作原理1

楼主(2012-10-06):
  1、交流输入回路
       交流输入回路包括输入保护电路和抗干扰电路等。输入保护电路指交流输入回路中的过流、过压保护及限流电路;抗干扰电路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指微机电源对通过电网进入的干扰信号的抑制能力:二是指开关电源的振荡高次谐波进入电网对其它设备及显示器的干扰和对微机本身的干扰。通常要求微机对通过电网进入的干扰信号抑制能力要强,通过电网对其它微机等设备的干扰要小。5 l!
                               V$ v2                              L. }$ a3 S
     2、整流电路:
       包括整流和滤波两部分电路,将交流电源进行整流滤波,为开关推挽电路提供纹波较小的直流电压。

、辅助电源:辅助电源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开关电源。只要ATX电源一上电,辅助电源便开始工作,输出的两路电压,一路为+5VSB电源,该输出连接到ATX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作为它的工作电压,使操作系统可以直接对电源进行管理。通过此功能,实现远程开机,完成电脑唤醒功能;另一路输出电压为保护电路、控制电路等电路供电。

   4、推挽开关电路:
    推挽开关电路是ATX开关电源的主要部分,它把直流电压变换成高频交流电压,并且起着将输出部分与输入电网隔离的作用。推挽开关管是该部分电路的核心元件,受脉宽调制电路输送的信号作激励驱动信号,当脉宽调制电路因保护电路动作或因本身故障不工作时,推挽开关管因基级无驱动脉冲故不工作,电路处于关闭状态,这种工作方式称作它激工作方式。 7 W"o
     5、PWM脉宽调制电路:
      PWMPules Width Modulation)即脉宽调制电路,其功能是检测输出直流电压,与基准电压比较,进行放大,控制振荡器的脉冲宽度,从而控制推挽开关电路以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主要由IC TL494及周围元件组成。" G
% y3X
    6、PS-ON控制电路:
ATX电源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不采用传统的市电开关来控制电源是否工作,而是采用5VSBPSON”的组合来实现电源的开启和关闭,只要控制“PSON”信号电平的变化,就能控制电源的开启和关闭。电源中的S-ON控制电路接受PSON 信号的控制,当“PSON”小于1V伏时开启电源,大于4.5伏时关闭电源。主机箱面上的触发按钮开关(非锁定开关)控制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的输出状态,同时也可用程序来控制电源监控件的输出,如在WIN9X平台下,发出关机指令,使“PSON”变为+5VATX电源就自动关闭。

网友:
在哪里拷过来的,呵呵

网友:
不要这么说啊。楼组。知道就行了。

网友:
哈哈哈,太明显了,不过比那些光有文字的好

网友:
还有,转的时候好费劲,什么字节过多,没办法,我只能分两个帖子转了。最可气的是有一个图片太大,转不了。唉。

网友:
晕啊,考的技术点啊

网友:
很少有看到那么大个的13009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