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点亮后报警

楼主(2012-10-06):
技嘉 GA-8I845GV  跑码一路跑到65-75,显示器也能正常显示,正常显示之后就一直嘀。。嘀。。嘀。。嘀 的响,BIOS刷过,cpu和内存也都换过,仍然如此,请高手指点

网友:
内存换过么  cpu换过么

网友:
查插内存看一下啊

网友:
系统最小化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你们说的我都做过了,但故障还是依旧  请朋友们再给指点指点

网友:
能不能正常使用啊,如果正常的话把喇叭拔了啊

网友:
估计是内存条或者主板吧

网友:
内存槽-内存电路,查一下看看。

网友:
有报警声主板能点亮吗?

网友:
你先确认能不能正常的用,如果能,那可能是喇叭坏了,取下就可以了

网友:
清一下BIOS看看,我有遇到一片技嘉H61的也是这样

网友:
内存槽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板子,开机一会(能显示的),滴滴滴滴的响,之后掉电,怀疑是cpu的ic换错了,一起被人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