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A770】十几秒一次嗒和闪

楼主(2012-10-06):
闲置几年了,插电后出现以下问题:
1.缺绿色;
2.屏幕缩小;
3.十几秒就一次嗒的一声,同时屏幕一闪。
拆开后,发现高压包周围电路板很黄,虚焊特别严重,焊点很多都开裂了,凡是电路板黄的地方我都加锡补焊了。
再次插电后屏幕颜色正常,大小正常。但就是上述第三个问题不知道在哪~想弄好自用。

网友A:
1.把所有电路板虚焊的地方都补焊.2.查电源电路的输出几路电压是否正常.3.查二次电源,行输出电路.

网友(点评):
说的很详细,尤其是行包附近的电路,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下周末我再一边学一边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把所有电路板虚焊的地方都补焊.2.查电源电路的输出几路电压是否正常.3.查二次电源,行输出电路.

这周末一边学一边查找了 还是不知道二次电源在哪 而且几个电压测量点也不知道在哪
如果用电风扇吹着的话,能延迟到一分多钟才嗒的响,是不是有地方电压过高而照成某部件温度过高?

网友:
重点插消磁电路 你说的那个嗒的一声屏幕闪 是消磁动作

网友(2012-11-14):
升压部分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