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IV10豪华版故障求救

楼主(2012-10-06):
昂达IV10,能开机,但显示屏只显示几种颜色,如下图,各位高手给给意见,应该怎么修,给点思路
已经刷过固件,情况没改善

机子接到手后已经是这状态,据朋友说,之前只是把触屏摔了,但接鼠标还是可以用的,然后没用了一段时间,再开机就这个样子了,这机子是V2的
接电脑有反应,也可以刷机,就是不显示桌面

网友:
固件不对吧  应该是程序问题居多  我碰到过显示器这样子的  有人说是进了 显示器测试模式

网友:
已经刷过几个固件了,一会再试试

网友A:
显示器测试模式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7039-1-1.html

网友:
没搞过平板电脑

网友B:
有换个触摸屏,淘宝买几十块就有,我之前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测试模式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 ...

知道怎么样退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换个触摸屏,淘宝买几十块就有,我之前换过

是的,我也找到了,但现在开机不正常呢,先搞好再说

网友:
我的娃   换屏吧

网友:
把主芯片取下,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