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n260gtx-2d896-oc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2-10-06):
V星n260gtx-2d896-oc显卡不显示,个供电正常,没思路,上面有两个显卡,,是什么问题啊 !!!!!!

网友:
看下供电都有没。加焊芯片

网友:
加焊了试试

网友:
小的那个是2D芯片,不是两个显卡

网友:
同意楼主意见

网友:
有没人修过啊 !!!,来个秒杀问题啊

网友:
加焊如果好了的话最好还是重新植,现在的高档显卡加焊都用不了多长时间又不行了

网友:
能不能刷BIOS,认到芯片?如果不能,估计是数据线、地址线类接口有断线了,如果能认到BIOS,刷 新BIOS,加焊小那个芯片(NVIO),最后再加焊GPU,再不行,估计这卡也一残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