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HPC LA760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2-10-06):
今天接到HPC LA760显示器白屏,客户反映打开主机显示器白屏,过了大概十多分钟,显示器显示正常。。。由于小弟是菜鸟,量了屏幕借口123针有5V电压,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手上没有一样的IC。。。特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
我的娃   为了节省时间  先找块通用板试一哈

网友:
客户反映打开主机显示器白屏,过了大概十多分钟,显示器显示正常。
先看看电源电路上的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起码先确认是不是屏问题 缩小范围么

网友:
这种机器屏线爱坏 是那种软的 跟一般的屏用的不一样

网友:
哎。。。还是谢谢大家,手上就是没有通用版了。。。屏线应该没问题吧!有问题怎么过十几分钟还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