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怎么修一体机

楼主(2012-10-06):
                                  这是一款联想一体机                                                                                                    没有插诊断卡的地方               你们修这样的机器怎么搞

网友:
我没有修过这样的。。。第一次   ,,待机就不知道在哪里查。。。

网友:
修过一体机,但是联想的碰到过,替换法嘛,一个一个换。

网友:
你以前修的是  主板坏的吗。。。。主板你这么看,,,跑马不跑马啊

网友A:
联想B505吧  哈哈哈   我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B505吧  哈哈哈   我修过

什么问题。。你怎么搞的

网友:
北桥虚焊的比较多 先试下CPU好坏

网友:
用用替换的方法啊

网友:
和笔记本的主板差不多,应该会修笔记本的都会修吧

网友:
把问题排除慢慢修

网友:
一体机就是个怪胎,有的一体机是台式机的主板,台式机的CPU,笔记本的内存,显卡,台式机的硬盘,台式机的电源。觉得一体机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

网友:
难啊。。。。。现在我没有诊断卡的时候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
cpu供电 北桥

网友:
怎么没有插诊断卡的地方了? 不是有个PCI槽吗?二代的. 就算不支持跑马也一样的修啊.

网友B:
感觉 一体机的 主板 跟 笔记本的 差补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 一体机的 主板 跟 笔记本的 差补多

问题是我没有修过笔记本 啊   我看来要学笔记本了

网友:
台式机要诊断卡   笔记本可以看电流      啊

网友:
现在都不知道你的问题怎么搞

网友:
      先得把问题描述清楚啊!

网友:
联想一体机好垃圾 散热不好温度高   我手上正在修联想独显的B305 一体机 开机最多半小时黑屏  散热处理还是黑  客服要求换板 准备换成集成的  温度没那么高。

网友C:
以前碰见一台搞半天 最后是电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碰见一台搞半天 最后是电源坏了。

呵呵。。。坑爹啊

网友:
遇到过送售后了,看上去就有难度。

网友D:
MINI PCI-E测试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MINI PCI-E测试卡

有这个诊断卡啊。。。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
网上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