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读硬盘

楼主(2012-10-06):
给惠普G4 用U盘做系统不识别硬盘 为什么啊

网友:
测下硬盘好的坏的呢

网友:
有在有些没有IDE模式了!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就把硬盘挂在台机上去装好GHOST 后 再装回笔记本上去软解

网友:
新的电脑 没有IDE

网友:
改一下。。。。。。。。。。。。

易点小弟 -5 严禁灌水

网友:
改一下硬盘模式 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用高级点的PE

网友:
在BIOS里面可以看到硬盘不,看的到就换个PE试试

网友:
LZ可以再台式机上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