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翼无线网卡一插上USB口,就开不了机的问题

楼主(2012-10-06):
天翼无线网卡一插上USB口,开机就卡死在LOGO画面,也进不了BIOS

拨掉网卡进BIOS把USB启动都关了,还是不行。一台笔记本,一个台式机,都这这种情况

网卡拿到新一点的机器上不出现这种情况

不知哪位高手有办法解决这种情况?

我用优盘启动,这二台机器都没问题。目前我估计可能是USB网卡本身的虚拟光驱有关系,机器开机检到USB设备并不能从其启动,就卡死在那

但问题是我已经把所有的USB启动都关了,启动项也只保留个硬盘启动,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只有把USB都关掉才行,但是这样开机后就不能识别USB网卡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每次开关机都要拨一下网卡,太不像话了

网友:
网卡有问题,要么供电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