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槽内无3.3V

楼主(2012-10-06):
一块华硕主板  刚拿来的时候是网卡被雷击穿  拆了后认为就能好了  通电  不复位不跑马用手在板子上随便按下  跑码了 E0内存没插   然后断电 在点又是不复位不跑马  然后按住时钟  跑马了     就用风枪吹吹时钟周围  在通电 还是同样的问题 但是现在怎么按住都不跑马了       上CPU时钟电压是0.5V左右不上CPU电压是1.5V左右  内存槽内3.3V没有      请教现在怎么办  没思路

网友:
你说的内存槽的供电脚3.3V还是总线上的   你检查板子内存的背面有没有烧断线的地方  还有就是几代的内存槽呀  华硕什么牌子  你都没说清楚

网友:
三代的内存   775平台的  没看见有烧断线的    华硕P5G41T-MLX

网友:
是三代的内存   型号的  华硕P5G41T-MLX    没有地方烧断线

网友A:
干北桥

网友(点评):
内存供电3.3没有你说搞北桥干么啊

网友:
3代内存主供电是1.5v         3.3V没有是总线没有。与北桥也有关系  先看看短路不。

网友B:
没量到短路啊     而且复位针上的电压才2V不到

网友:
应该不会是324坏吧     板子先前是雷打的网卡被我拆了   前面点按下时钟还能跑码现在直接不鸟我了     不会是PCB短线吧

网友C:
三代内存电压1.5v,你说的3.3v是不是总线电压,总线电压是南桥过来的,也可以在时钟芯片上也可以测量到,IO上也能测量到,如果都没有,可能是总线根本没有发出,再就是复位排针上的电压,一定要是高电平3v以上,仅供参考,有不对的地方还请老师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量到短路啊     而且复位针上的电压才2V不到

复位2v不到应该正常

网友D:
你说的3.3v没有是238脚和118脚没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3.3v没有是238脚和118脚没电压吗

小弟菜鸟   不知道从哪开始输   从短头的开始还是从长头的开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代内存电压1.5v,你说的3.3v是不是总线电压,总线电压是南桥过来的,也可以在时钟芯片上也可以测量到,IO ...

时钟那些3.3V都有的   。。。

网友:
测内存针脚,看下满足条件给了没

网友:
smbus是南桥发过来的,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那些3.3V都有的   。。。

我说的时钟芯片上的3.3v是总线电压,你不要搞混了,时钟芯片本身也需要3.3v电压,这个电压和系统总线电压不是一回事,你查芯片的PDF,可以找到,SDA、SCL 这两脚,总线发到内存的同时,也发往时钟芯片这两脚,其实IO上也能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北桥

都没看见吗   人家说随便在板子上按下  跑码了    你说不是哪里虚焊  还会是什么   都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能行么

网友:
清洁内存插操  试试 也许是里面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