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绝对没见过的问题 太奇葩了

楼主(2012-10-06):
我自己的电脑 无奈了
一定要看完
电脑

网友:
感觉触发信号有短路,或者是触发开关上电压值不足。

网友:
怎么过一会才出现这情况

网友:
此机就象是打不着火的汽车,需要预热一下.估计是受潮了有漏电.

网友:
内存供电和桥供电的滤波电容全部换了试试看。

网友:
电源更换过没?

网友:
楼主的机器真是奇葩啊!

网友:
我有一块板故障也类似,搞不好.

网友:
按不触发故障来检修;、

网友:
你最好把CPU供电的电容全部给换掉试试

网友:
好像漏电似的0.0
什么不装也这样吗?

网友:
感觉像是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
桥供电出来的慢,应该是一直慢慢慢上升上去的,超低的时候不触发,到一定的值触发了,然后欠压保护,掉电,开机动作继续,,持续到电压上升到一定的电压开始跑码,大部份是电源失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