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优雅HP500

楼主(2012-10-06):
插上耳机 在拔掉耳机喇叭就有杂音 重启就好 在插上耳机还是一样的 ,声卡IC换了 耳机接口也换了,不知道该换什么了 郁闷中 ,求解决、却高手
重启

网友:
兄弟 修没啊 我一台hp660 的故障跟你一样 不知道神马问题

网友:
找图纸测下声卡 功放供电有没偏低,出现故 障时测下声卡输出到功放的的波形有没失真,声卡的信号有没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