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显示器颜色不对亮度

楼主(2012-10-06):
冷机一上电接上VGA,颜色正常,高度偏高,随即几秒马上亮度增加,越来越亮几秒后发白,然后变成图片这颜色,亮度也偏高,亮度和对比度设置在45左右,再调高调低反而看不清,不上电测过.RGB分别对阻值为71,71,72也有波波,求高手们指点下如何入手,本人初学者,谢谢了.
图片如下

网友:
把主芯片焊下看行不

网友:
桌面是蓝色的怎么变成这个颜色.有人知道这是哪个颜色出问题吗

网友:
好像是缺色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 这现象..

网友:
排除显卡.我是外接笔记本,台式试了也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真屏坏了,没屏换不敢下结论- -

网友:
把按键板下了,不行就换个通用驱动板上去如果好了就写个MCU,

网友:
改天换个驱动板试下..跟按键没关系

网友:
AD板上的主芯片換下即可

网友:
屏坏或者是驱动板MCU有问题,你找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先测屏吧 屏好就还可以修嘛

网友:
屏坏了.   我这也有一台.   现像一模一样.

网友:
不拆机·进工厂模式··

网友:
你们测屏怎么测的?拿到别的驱动板上试下?

网友:
还有..工厂模式怎么进啊?

网友:
看到下雨一样的屏,慢慢变白或者慢慢变黑的显示器,我接都不接的,一般都是屏挂了.你要想弄的话,首先整驱动板吧.驱动板和MCU没得问题,就退给客户吧,换台算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