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G450之奇怪现象

楼主(2012-10-06):
机器:联想G450
版号:LA-5081P 独显
故障:待机0.01,跑马OK,大小写能切换,并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但是内外接均不亮

机器是同行拿来的,同行说,机器显卡坏了,我要们给他加焊下,并说如果加焊不行,就帮他重植一下,应该就好了。同行这么说了,看来是《行家》啊,接过机器,上电,电流跳的很欢快,就是没显,外接也一样,换内存如此,观察电流跳的样子确实很像显卡,于是迅速拆机,做了一些简单测量 发现各lvds信号对地值正常,屏参数读取总线阻值正常。 LCDVDD_L,+3VS正常,上电示波器却打不到屏参数读取总线上任何波形,只有单纯的3.3V电压,LED_VDD,LVDS,NVT_PWM,DAC_BRIG电压均为0,基本排除屏上的问题,外接时测量RGB电压为0,
又用示波器打了几处波形,均无明显异常,本想刷个BIOS排除下,但是同行在一旁催着,于是只好作罢,同行坚持要现场观看维修,所以我压力大大的,加焊,不亮,重植,不亮,于是跟同行说 要换显卡,要订货的,报了价,打发客户走后,仔细研究了下板子,测量电压时钟复位,重点查了 显卡工作条件   均正常,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刷了BIOS,我心依旧,好吧,订显卡吧,
     第二天,显卡到了,更换好上电,电流跳的依然是那样欢快,接屏还是不亮,不会吧,外接显示器,还是不亮,难道没做好,因为之前一直习惯做的是有铅,买来的芯片是无铅,我是直接做上去的,加上换了台BGA,有点吃不准,索性重植了有铅球,做上去,电流还是那个电流,接屏还是那个无显,外接也还是那个无显,怪了,难道是我误判了,连续开了几次,终于在第三次的时候发现机器亮了,外接也能显了,当时我真想骂人了。。。。随后我静下心了,整理思路,对照电流有显和无显的小区别(无显示的时候电流跳变最后后到1.2左右徘徊,有显示时电流迅速从1.2升到1.3)。显卡有问题?不确定
   买了两片,于是把另外一片做上去,这下不负我望,上电正常显卡,外接OK,本以为就这么简单的OK了,装上散热器,再次上电,机器不亮了,我的心拔凉拔凉的,又上电,还是不亮,又上电,这回有显示了,看来这机器今天要玩死我了。显卡被排除了,两片全新的显卡一模一样的现象,时亮时不亮。
    从最简单的排除是不是散热器引起的?取下散热器,小心做好绝缘,再装上散热器,上电,OK,有显示了,接连开关多次,均正常,看来问题真的解决了,冷机,过一会再点,OK,叫同事帮忙装了下机器,因为客户比较催。。。
   装好之后悲剧再次发生,又无显了,朋友,碰到如此你会怎么做?我当时长叹了一声,拆,因为我不放弃。
  再次拿到板子,板子还是这个板子,但是我的兴趣和激情已经殆尽了,硬着头皮检测,各电压波形均OK,测量过程中我不经意我看到了网卡灯, 竟然是亮的,没插网线时怎么亮呢, LINKLED# 此信号正常该为无效状态的,此信号由网卡直接控制,千兆的只做了百兆之用,迅速取下网卡,上电,次次显示OK,我终于舒了一口气,更换网卡,进系统,网卡工作OK,反复测试通过,至此,此机器修复。
     总结:自己还是不够细心,早发现这一点,自己也不会这么累了,修累了,写也累了,简单帖一篇,大家共同进步,共同提高,大家加点分吧

网友:
有时候细心真的很重要啊

网友:
LINKLED#怎么影响无显,望高手解答

网友:
我们店没有示波器,修板有点走弯路

网友:
有些时候这些小地方引起的故障还真不好查.

网友:
雷击的机器啊亲

网友:
这还真没遇到过啊。呵呵,看来以后也得注意了,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就是时显时不显。最后我发现能显的时候,蓝牙灯亮了就灭了,不能显的时候,蓝牙灯一直亮着。最后去除掉蓝牙,问题解决了

网友:
晕· 这故障太隐蔽了吧···  一般会挡住 不会进系统呀···   音频 网卡

网友A:
确实很诡异。
显卡北桥管。网卡南桥管。。。呵呵除非找R&D不然解释不了。

网友:
G450这机子,USB容易导致楼主所遇到的现象

网友:
细心太重要了,居然还有这样的问题,原理是什么呢?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
确实是比较的偏啊,问题真是诡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诡异。
显卡北桥管。网卡南桥管。。。呵呵除非找R&D不然解释不了。

这个机型1000m的网卡应该是北桥管的吧?

网友:
网卡坏了。还有这样的影响啊。要记住才行。这样就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诡异。
显卡北桥管。网卡南桥管。。。呵呵除非找R&D不然解释不了。

scp330,他这个不是INTEL 芯片组的吗?

网友:
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也是联想的机子   声卡有两个脚虚焊   也造成了开机不显   电流正常  那时和楼主的维修思路差不多

网友:
嗨,要不是那个灯亮着。打死也想不到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千兆归北桥管理吧!
晕倒!

网友:
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不细心还真发现不了问题

网友:
是啊,细节决定成败,我今天接了一个拍了一下不亮了,电流在0.7不动,没ADS还没找到问题

网友:
楼主修机和我一样不修好不罢休,看了楼主的贴子,我以后会多注意这些.有一台ACER的4930G,3V和5V正常,待机0.02,按开关0.03后掉到0.02,I/O的工作条件正常,休眠LID_SW#3.3V正常,让人不明白的是,发到南桥的那个信号PWRBTN#在I/O上信号电压都没有,对地阻 也正常,I/O,南桥都换过就是不行.

网友:
我遇到联想USB口坏了导致开机不显,跑的电流呵显卡问题一样一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这些帖子 确实属于精华。 看来以后我要常来精华区学习啊。
增长经验哇。不过好难明白的。

网友:
经典 网卡引起机器时亮时不亮 还有蓝牙 。。。。。

网友:
LINKLED#
是由网卡直接发出,是指网卡工作指示灯。一般不插网线网卡灯亮,网卡工作不正常。

网友:
不会归北桥管吧,千兆百兆就差几根线

网友:
坚持就是钞票呀!!!!

网友:
LED_VDD,LVDS,NVT_PWM,DAC_BRIG这些电压分别是什么作用啊?重要的 吧?显卡的工作条件在哪测呢?新手,QQ2548500636,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意思!原来网卡引起的!走了不少弯路啊!还是要细心检查下好

网友:
网卡有问题,有时候会导致自动启动,关不机,今天我就遇见一台华硕I3的时候,插上电就上电,还修了半天的开机路问题,EC也换了,最后用想到网卡坏了,会导致这样的问题,换一个一样的网卡换上去,奇迹出现了,关的机了,

网友:
此机U口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