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本本,你过内存了还不显是通病啊?!

楼主(2012-10-06):
哎,手头拿到一台方正R621Y本本,开机加电到1.53A后不动了,内接、外接均不显示,看电流已经过了内存了(拔掉内存电流就停留咋1.11左右不动),显卡是216-0707009 ,不知道这种显卡是否经常容易出问题?查了论坛,R621G的本本倒是显卡经常出虚焊,这个本本显卡虚焊的案例不多哎,大家帮忙顶顶看,看有哪位朋友遇到的指点一二了,谢谢!

网友:
216的显卡 也是爱虚焊的 加焊下 试试呗

网友:
已经加焊过显卡,OK啦。不过去黑胶的时候已经能显示了(上温度170),还是不放心,又用有铅加焊了显卡,显示正常,不过鲁大师测试显卡温度还是很高65度呢,不知道能撑多久了,祈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