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68 603显卡可以用631的代换不

楼主(2012-10-06):
我手上有台 海尔 T68的机器 显卡问题   603的显卡  请问可以用631的代换吗?有没有那位大侠代换过的 望指教

网友:
可以啊 是通用的

网友:
确定可以换过的

网友:
刚修完可以的。 631是白胶就算是改良版

网友:
631的比603  的好   可以代换的

网友:
百分百 可代换  这个你可以去问问卖芯片的 商家 保上机啊

网友:
呵呵,这种问题应该多问问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