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amn6pi跟YeSTON an68s是不是有通病

楼主(2012-10-06):
今日接到一块梅捷的这个板子,不通电,加上之前放在这里一直没弄的盈通板子,两块板子做工和外型都差不多吧,而且问题都是不通电。想问问这种板子是不是有通病呢???强制开机能开,不跑码,其供电都有,CPU供电无

网友:
自己顶起,别沉了

网友:
开机条件满足吗/这种板单桥很容易坏

网友:
单桥的  开机条件晶振  待机有吗

网友:
晕,楼主是不是搞维修的?连个检测卡都没插,哪来那么多通病

网友:
先把它修开机了在说,有的时候你把开机电路修好了主板就跑马了,
先看开机针有没有电压,晶振两脚有没有压差,晶振气不气震。
再不行就在看IO有没有参与触发,或是防伪芯片
不行在加焊一下单桥把,加焊的时候小心点,这个很容、容易做爆的

网友:
这两块板到我手里,二十秒钟确定故障位置。测IO 68脚连接到开关的,IO 67脚是触发信号给南桥的,IO 73脚是南桥反馈的信号的,IO 72脚拉低PSON的。

网友:
梅捷的主板有个通病就是。。。在电源管理芯片的2R2电阻易坏。。。还有管理芯片。。。。

网友:
看一下IO的73脚有没有被置高,没有的话重点查RSMRST#,还有可以加焊桥

网友:
所有的N68S的板子都差不多了。。。

网友:
开机针有电压,待机正常。梅捷的板子是做桥好了,之前一直犹豫不敢动,就是想看看论坛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板子,同样的问题。盈通的板子没有好,也没有弄了,两个板子芯片组不一样,一块是6100的,一个好像是7250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