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看这样改高压板对吗

楼主(2012-10-06):
本人是新手,想改液晶显示的高压板,想请教这样改高压板对吗?会出现什么问题吗?我在驱动板连接一体电源板处看到ON/OFF,和ADJ,我把通用高压板的开关线连接到,驱动板连线处的ON/OFF可以吗?(在连接驱动板ON/OFF处找到了一个三极管,但是跑线发现时连接ADJ亮度调节的,如果我把ADJ线连接到三级管的B上的一个小电阻可以吗?)把12V供电处连接到1000UF25V电容+级,把GND连接到25V电容的-级,把25V电容连接电感处断开,这样是否断开高压板上面的12V电路了 、请高手帮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