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焊好灯管

楼主(2012-10-06):
修显示器也搞了一段时间了,就单说换灯管这个,心里还是有些不安,之前是拆屏换,现在是按坛子里说的打洞抽灯管,就这个方法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1.打洞,单塑料的好处理,直接用斜口钳剪破就好了,但遇到铁框的就不太好搞,尝试剪过,容易搞变形,最后只好拆下铁框。请问大家是怎么搞的,有什么好工具推荐一下。
2.焊接,因为是要推灯管进去焊另一边,不能打圈后焊成直角,只能是灯线对着灯管直线焊接,但往往不是焊的很好,几乎就没有一个成球形的,还有,我一搞这样的焊接就感觉手不够用了,又要拿灯线,又要拿焊丝,还要想办法固家灯管让它和灯线在一条线上好焊接。请教大家是怎么焊的。

网友:
同感同感灯光焊接还真是个问题不容易上戏还容易出毛刺焊接质量很糟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