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7寸牛逼板牛逼故障

楼主(2012-10-06):
接收一台戴尔17液晶显示器 指示灯闪一下就灭 无显示 心想可能是保护了 拆开一看 真是牛逼板 电源 高压 驱动一体板

测试12V 5V 3.3V均正常 心想戴尔的质量算是好的 一般不会坏 会不会是开机键坏了呢 该机按键是铜膜一体按键 换不了 仔细一看MCU是2621的 那么按键肯定是对地短路控制 而并非是阻值控制 拔下表笔 一头接地 一头去碰主板上按键插排 碰到最后一个时 灯亮了 屏也亮起来了 哈哈 真是牛逼板 牛逼故障 你说不开机就别闪一下灯了 幸亏我想到了 要不然查驱动板 那可就费劲了

网友A:
按键板故障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楼主  这种板我这里有 要吗

网友:
这个东西就要看 驱动板那边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戴尔的按键就喜欢漏电

网友:
不错,这类液晶和这类故障修得也不少

网友:
长见识了。。。。要是查不出来就麻烦大了

网友:
真搞到驱动板上不知道要绕多远了

网友:
哈哈 真是牛逼板撞到 牛逼人

网友:
戴尔用这种板子的很多,修过不少,不过还没遇到过楼主这样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只能说都牛到一起了

网友:
这种板子我修过的是电源故障,蛮难修的!因为是双面板所以拆焊都蛮需要技术。

网友:
经验啊,我一年也修不了几个显示器,现在仅限于换换电容什么的!

网友:
楼主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能详细说说方法么

网友:
换下开关就好了?

网友:
把原来铜皮扣掉 换上一个贴片按键 飞线到驱动板

是的 确实 我也修过一次一样的

网友:
呵呵呵,还没遇到过这种板呢

网友:
这款应该是DELL早期的产品吧?现在都不是这样的了。还有建议楼主把按键板也拍下来给我们看看。呵呵

网友:
被顾客取走了 忘记拍照了

网友:
没修过这种。。还有这么个事呢。。那你没拔掉按键测么。。。

网友:
貌似按键板接触不良 飞了跟线?

网友:
呵呵  前天我也是遇到和螺柱差不多的情况

网友:
该机的按键是铜模一体粘在按键板上的 开关的不好使了 把开关的地方铜皮扣掉 用个贴片按键粘上 飞一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想不到还是开关坏了,那又为什么开机闪一下。。。不能忽略 啊

网友:
看见这样的就不淡定了

网友:
这个毛病 我是不会走弯路的
我拆开看没有明显 病灶 基本就先考虑按键

网友:
修过一次这种显示器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拔掉开关,通电不直接显示么?

网友:
真好。见识了。又学习了。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故障点

网友:
指示灯闪一下就灭我还真走过弯路,本来换电容就好了,没想到灯一闪就灭了,原来是关机状态,后来查没问题后才想起开关,使劲按下去,开了

网友:
还好心细些,要不就走大弯路了,哈哈

网友:
牛B板遇到牛B楼主了,哈哈

网友:
我是新手,谁能解释一下这倒底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不奇怪啊,按键出问题是常事,修过一个明基的fp17的那个,不开机,按键短路了几个,更换即好。

网友:
也修过一个DELLl按键漏电的,是对比度减键坏了,没对比度了,屏全黑,换之OK。这个显示器最搞笑的是内部的板上打的标志是明基的,但软件上确实显示是DELL的。

网友:
这种板子和见哦,学习了,下次见了也参考下。

网友:
碰见过按键电容坏了

网友:
一般坏的都是电源板

网友:
也就是说楼主换个按键板就好了。不过就这帖子难免有标题D之疑!

网友:
长见识了,谢了

网友:
学习了维修心得。

网友:
学习了。没有遇到 过。下次注意了谢谢楼主

网友:
从易到难,学习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自个 15的 IBM 画面水平偏移,本以为按水平控制键调一下谁知道按键失灵!拆开面板一看水平调键上连接了一个电阻,一定是它老兄捣鬼!用剪钳剔除后飞线直达,哈O(∩_∩)O哈插上主机好了也...

网友:
飞利浦的比较常见

网友:
dell的板按键问题好像是通病了!

网友:
来自: 福建泉州
还真没遇到过啊
按键板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这就是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
那个按键板,把膜揭下来,用洗板水清洗一下就好

网友:
今天修一个,和你这个板是一样的,花屏。。。
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谢谢兄弟的分想

网友:
按键故障还是很多的,修起来也容易啊,

网友:
这种板子没见过,但是这种故障是磁到过,哈哈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来论坛后长了很多见识啦

网友:
我以前也修到过这个机器,不过问题不一样

网友:
哎 这帖子都能得精华  LZ挺厉害的啊 我修显示器先拆开什么都不接  只接电源,驱动板接屏 试一下  一下子就知道是按键问题啊

网友:
先简后繁,少走不少弯路,值得学习!

网友:
NB板遇到NB人,,,,发了个NB贴,,,,,遇到个NB版主变精华,,,哈哈,,,楼主好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板故障的还是挺多的

同感,尤其三星的。

网友:
如果换作我....测试一下..按键开关的电压..

网友:
新手受教了,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板子牛啊!还真没见过

网友:
楼主牛啊,如果是我的话,要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看来我的维修时间还不是很长呀,第一次看到电源,高压,驱动一体板,按键板故障到是遇到很多,这种板子第一次看到

网友:
好牛逼的维修思路

网友:
学习了,上次也碰到这样的一个板了,灯亮屏不亮,换了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