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神马情况?F80S 只能双屏显示,单屏不显>>

楼主(2012-10-06):
接一F80S,SIS的芯片组,开始为大短路,拆机测量发现显卡供电上管短路,换之短路解决,上电可以亮机,心里高兴钱到手了,直接装机,开机进系统滚动条掉电,以为散热没做好,重弄一遍,还是一样,连试几次,又大短,郁闷的再拆,难道管子不好,于是又拆了个对管换上,这次聪明了,裸板测试,点亮机器用手摸摸本级电路各个零件温度,当手摸到显卡滤波电感时感觉不正常, 巨烫;;;,测后续电路无短路,换掉,恩,不错,可过滚动条了,但是进桌面又黑屏了,怀疑硬盘系统不好,换了个系统,还是进桌面黑屏,后来无意中发现外接跟内屏同时接上就能正常进桌面,可是接任一单屏就进不了桌面,呈黑屏状态,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帮帮忙啊。。。

补充内容 (2012-10-7 14:54):
问题已解决 换了全新显卡就好了。

网友:
这个修到过是显卡坏了,可能是lane通道转换电路出了问题,最好是换掉显卡。

网友:
在加焊下显卡吧

网友:
关键客户之前用的好好的 突然掉电。。。短路 ,显卡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
分辨率重设下,看看

网友:
没办法,先干个显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