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6):
一台联想y450机器,在用电池情况下开机和用鲁大师温度测试都很正常,但是一接上外接电源就出问题,cpu温度不到2分钟就跑到80多度,请求解决方法。
cpu
解决方法

网友:
机器换过散热片问题一样

网友:
换过充电板,问题也一样,现在无法解决

网友:
CPU坏了吧。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