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9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2-10-06):
长城m99液晶显示器有时亮,有时黑屏,但也不是完全黑。能隐约的看见一点图像。请问是哪里的问题。我是新手请指教。

补充内容 (2012-10-12 19:25):
换过灯管了也不行。

补充内容 (2012-10-12 19:27):
亮一下就黑

补充内容 (2012-10-15 09:31):
现在很郁闷的一件事。我用同型号的电源板、驱动板都代换了。灯管四根也换了。屏排线也换了。可是还是亮一下就黑。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  好像有个电容的问题 驱动板上面的

网友:
黑屏的时候  屏的灯管亮吗?

网友:
高压灯管

网友:
换过灯管了也不行。还是亮一下就黑。

网友:
有些电容漏液表面是看不出来的,遇到过一次

网友:
我最近修过几台这个型号。你尝试着灯管每边去掉一个灯,用短接的,也就是说留下2个灯管,再试试看。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什么原因呢

网友:
现在很郁闷的一件事。我用同型号的电源板、驱动板都代换了。灯管四根也换了。屏排线也换了。可是还是亮一下就黑。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