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开机卡logo

楼主(2012-10-06):
联想G430第一次开机卡logo,强制关机后再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南桥周边设备一个个拆掉试

网友:
裸板点一样的

网友:
先刷BIOS 在换南桥  一般是 南桥问题的多

网友:
这两天是不是联想G430的生日,我这几乎每天都有两台这样的机器修

网友:
是不是外接设备有问题呀

网友:
南桥或bios,试试看

网友:
先把外设去掉试试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卡logo多般与bios南桥有关

网友:
南桥的问题。BIOS几率不大

网友:
LZ还是线自己看外设把  先易后难

网友:
如果不是外设的话,刷个BIOS看看,不行了看看南桥

网友:
外围设备先检查一下,如果不行南桥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BIOS 南桥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还没修好  一样的故障

网友:
我想应该南桥 BIOSS的可能性比较大吧啊

网友:
理论上就南桥附近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