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年的明基FP557S液晶显示器开了一会就黑屏了(很暗的那种)

楼主(2012-10-06):
开了一会就变黑了,仔细一看还是可以看见桌面的,只是非常的暗,关掉显示器电源再开又好了,过了一会又暗了,而且电源开关不怎么好使,有时候按好几次都关不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求大侠帮忙!

网友:
一般是有其中一条灯光 有问题 关键是 要测出那条灯光问题 才能解决

网友:
我在论坛上也搜了下有关的维修帖子,有的说是高压板的问题。

我这个显示器还有个特点:显示器亮的时候会轻微的一闪一闪的,不是一直;

当出现这个暗的情况后,我把分辨率调低了,可以一直维持着,调高的话一会就变暗了,当分辨率调低时画面就不能在进入其他程序了,比如进入游戏的时候要换画面了,他又黑掉了,关电源再开又好了,但你只能一直在这个场景中玩,换一个场景也就是要显示器换画面的时候他就黑。。。

网友:
用外接灯管的测量电压就可以测量出来了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帮助。

有一点我想不通了,如果灯管坏了,那为什么电源关一下再开,他会亮一会,如果坏了不是不亮了吗?新人不太懂,有什么不懂就直接问了,大伙可别笑~呵呵

网友:
那个好像是明基的通病来的···高压板上面有几个三角管··换了它···就好了··我知道修过几个··都是这样··不知道你哪个是不是这样··

网友:
两个问题:一是按键不好使,另个问题很明显是灯管和他的控制电路有问题,包括电源滤波不好。本人干过多次了,百试百灵!!!要是三星的话,我可以告诉你,100%是12V电源滤波不好,说白了就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在补充一点,你要是换电容没有好的话,发帖骂我。就电容出问题了。去干吧!!!

网友:
楼主你是干维修的吗???  建议版主该管管这些问题啦

网友A:
明基的通病,高压块旁边的C5706坏了 ,换上就行。再就是一定要补焊高压块,要不还会烧C5706!!!用C5707代换

网友:
用外接灯管的测量电压就可以测量出来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7134-1-1.html

网友:
检查下高压部分吧。可能性大些。灯管老化也不能排除,但不是灯管烧了。

网友:
我不干维修的,只是个爱好者,碰到自己用了8年的显示器坏了,有点舍不得扔,想咨询下论坛的前辈,如果是小问题,自己来弄。

论坛新人只能在这发贴,有什么不对吗?可以直接说出来,不用去跟斑竹告状,我注册的时候也读过论坛守则的

网友:
昨天晚上把显示器关了1个多小时,然后再打开,他居然好了,进游戏的时候也不会再暗屏了,有点糊涂了。。。。。。。。。。我在想是不是显示器很久没用,刚拿出来用的时候电子元件受潮了,开会就好了????

请高人指点下,迷糊了。。。。。。。不过显示器又好了,真的很开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基的通病,高压块旁边的C5706坏了 ,换上就行。再就是一定要补焊高压块,要不还会烧C5706!!!用C5707代 ...

昨天晚上把显示器关了1个多小时,然后再打开,他居然好了,进游戏的时候也不会再暗屏了,有点糊涂了。。。。。。。。。。我在想是不是显示器很久没用,刚拿出来用的时候电子元件受潮了,开会就好了????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知道吗?

网友:
用外接灯管的测量电压就可以测量出来了,,,,,.....

网友B:
基本上都是,电容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都是,电容鼓包

电容鼓了,还能继续用吗?
我的显示器现在正常了,今天又开了一个下午。。。。。。。。。。。。。

网友:
等待高手~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
耐心等待前辈们的回复~~

网友:
LZ你的应该快坏了还没完全坏,可以用。用到不能用了再修!

网友:
检查一下灯管吧。还有就是高压板是否正常

网友:
我觉得还是高压部分脱焊的可能要大一些!!

网友:
到现在你自己都没有拆开看看??晕??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一些元器件老化了,要是你不开机把它彻底搞掂,估计还会出问题。
但愿你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
哈哈~我是不敢拆开看那,因为我不太懂~在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我不敢轻举妄动啊,俗话说得好不打没把握的仗,知比知己才能百战不殆嘛。

网友:
我们店里。来测机的,有的要两天才暗,你用了一天不算什么的

网友(2013-12-09):
确实,这样的机器碰到狠蛋疼,是软故障,时好时坏!!!

网友:
应该是背光的原因,看看哪个器件虚焊或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