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焊接无脚IC有什么好方法没

楼主(2012-10-06):
大侠们焊接无脚IC有什么好方法没?我总是焊接不好这种无脚IC。 这种无脚IC   ,脚多太密。焊接不是虚焊 就是连锡。

网友:
你这高手也搞不定吗

网友(点评):
我看见它就发愁很难搞 引脚脚密不露在外面 看不见。引脚在外面的再多也好搞定。

网友:
月饼录制一个焊接这种芯片的视频,在优酷有,我发链接给您看看。
迅维网 月饼原创 焊接QFN芯片

网友:
用热风枪吹啊!要加助焊剂!

网友:
焊这个没有什么难度吧,
首先,如果买来的是新的芯片,先要把芯片的引脚上一层有铅的锡,因为新的芯片引脚都是无铅的,而且基本上都氧化,极不容易沾锡,另外就是焊盘的处理,可以把取下来芯片 的焊盘抹上一点焊膏,然后用风枪吹一下,把引脚都吹饱满了,再者要注意的是焊盘中间的地接部分,不要留太多锡在上面,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就是正常用风枪焊接了,焊接完以后,一定要用刀头烙铁再把引脚处理一下。

正解要点就是焊盘和引脚上锡要够。焊的时候先把焊盘吹热,再放上IC继续吹。比IO容易多了。
正解,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A:
谢谢管理员 看是简单  这种无脚IC 还真难搞    有引脚的好搞 看来还得多练练。

网友:
焊这种芯片,我是经常先焊盘上好锡,最好风枪吹平整焊盘,然后对位,加多点焊油,用风枪小风速加热,让芯片浮在上面,锡熔化后用镊子轻轻的动一下,自动回位就OK了

网友:
这种如果不是换,加焊的话,我都用电烙铁的,我的观念就是能不用风枪就不用风枪
像拆焊8脚芯片的,全部都用烙铁搞定,这种无脚的,加焊可以,换的话就非用风枪不可了

网友:
像这种QFN封装的芯片。台机也蛮多的啊。。。这个必须多练习。。没什么好方法。  。

网友:
QFN是头痛的事情,越小越难焊。我也害怕。

网友:
这样的IC应该不难焊吧,关健要看焊工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管理员 看是简单  这种无脚IC 还真难搞    有引脚的好搞 看来还得多练练。

楼主是搞家电出身的吧,家电上应该是这种封装的芯片极少。

网友:
QFN焊接,我觉得难度最大在于芯片定位,风枪温度调高,在焊盘先预热一上再对准位置,若位置定不好很难拖锡(这都是本人一直做不好的,还得多努力)

网友:
我以前的师傅,他是用尖头的烙铁头来拉锡的,拉得跟工厂级一样。

网友:
先把焊盘清理干净,然后给焊盘上的焊接处补饱锡,同样的方法给芯片上也补锡,再给焊盘上抹点焊膏芯片放上去,用风枪吹上去,事后再用烙铁处理一下洗净OK

网友:
先热风枪吹,再用烙铁加焊

网友:
一个主板我换了4回才换好,哎呀!头痛呀

网友:
我焊过几个也是焊不好

网友:
看师傅做得……。那是贼溜贼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