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山寨 上网本 不跑U求通病

楼主(2012-10-06):
最近 接了很多台 山寨 上网本 大多是是跑电流 0.45左右 电压都好像出来了 不知道有什么通病 听人加说 不用做桥 都搞定了 那位高手 指点指点 求通病
通病

网友:
这样的机器你不做桥还真不行,我的方法就是供电正常了,就查PLTRST#复位,有可能的话再把CPURST#复位也测一下,如果这些都正常的,那就刷BIOS,接着就是做桥了,

网友:
今天有一上网本是长城的,供电都正常,刷BIOS不解决问题,直接干桥,OK了。

网友A:
刷BIOS不解决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7139-1-1.html

网友:
2步走:1:BIOS 2:做桥 保证搞定啊!呵呵!

网友(2013-07-25):
BIOS、CPU、北桥、南桥、都做完了还是不好使才头疼呢……

网友(2014-01-21):
杂牌的,型号都不知道,怎么个通病法呢,上网本麻烦,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2015-12-13):
完全没有时序的概念,只会修的通病,这样子技术如何做维修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