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搞了两小时没搞好的精英G31T

楼主(2012-10-06):
先声明这个主板找不到图纸
首先是内存供电PWM被挖,RT9202 ,W83321,RT9412 慢慢试,出1。8V了
还是没有复位,CPU没有供电。这是一个8802A+RT9605A的CPU供电芯片,
检查8802A:1脚VTT/EN( 高电平)  12脚DVD(12V分压后1。23输入) 32-40(VID组合有一脚为高电平)
                   31脚VDD (5V供电正常)
检查RT9605A:8脚VDD (5V)    15、21、22、脚PVCC1-3(12V) 2、9、16脚BOOT (12V)

检查8802A  26-28脚(PWM1、2、3发出信号),对应RT9605A 4、5、6脚(PWN接收)  高电平1.8V。

电源芯片换了3个,驱动芯片换了3个,

高手们指点一下,我还能查哪里

网友:
期待高手 指点 期待 楼主 搞定

网友:
既然条件都正常了。。。。芯片也换了   那你就CPU换这个。。。12V小电原的线路场馆这些了   上假负载测信号吧

网友:
过来学习下! 期待好的结果!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的,支持下楼主

网友:
RT9605A到场管的G极测量无断线,2R2电阻已换过,CPU 上过CD 2.66  ,C420两种。

网友:
如果是外围电路损坏 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外围电路是指哪里呢?

网友:
看看南北桥供电是否正常,CPU核心供电是否有了,这是产生复位的必要前提条件。现在是CPU无核心电压,有没有用带灯测试座测下CPU底座有无脱焊之类的,如果CPU没有被识别到也是无核心电压的。另看看PCB有无断线之类的。要复位必须先把CPU核心供电搞出来,从电感开始跑线路,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弄了了个精英的945,电源IC是8802A+BD??,开始是12V短路。。后来我换电源IC后也是没有供电了。。。8802换了三个。。最后是把BD?重新加焊下就好OK。。。我也没搞懂怎么会这样。。只是建议。。

网友:
BD我都换三个,不存在加焊的问题。而且引脚定义都正常,如果虚焊,引脚应该会无电,或时有时没有

网友:
是不是这个图。

网友:
别修了,我把他扔垃圾堆了,找料板都不知道踩了多少脚了,一般超过2个小进没有进展的,我直接扔

网友:
这芯片换好还是没供电大部份都是因为焊接不良,很多同行拿过来修的都是换过两个芯片没供电,我放大镜看都好象焊好了,打各脚二极体值,跟好板对比,(我修这种组合的比较多,多少左右几乎不用想,我们这边修的大都是三线板跟杂牌板),一般都是某个脚没焊接好,部份是外围元件损坏掉件,

就这么个意思,焊接和外围。